一键翻滚问题

楼主(2016-11-24):
APM2.8飞控,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如何实现一键翻滚,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一键翻滚?掉高会挺严重吧

网友:
有一个通道设置成FIPL

网友A:
就是这里的6、7、8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里的6、7、8都可以

遥控器上需要设置一个二段开关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需要设置一个二段开关的对吧

对呀,要不怎么控制呢!

网友:
额  一键翻滚好玩吗。。  。。。。

网友:
不好玩 掉高严重  坐等炸鸡

网友:
玩这么高难度干嘛 想玩特技不如去玩直机了

网友:
一键翻滚???最好别翻吧,要是翻过去没翻回来就尴尬了

网友:
以前我设置ARCO模式就玩过翻滚,不过掉高严重,玩翻滚还是用穿越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