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版本的CC3D,能不能直接用3.3V供电

楼主(2016-11-24):
如图所示,可以直接接3.3V在那个焊盘上吗?
或者更彻底一点,用1S供电的话,我要怎么改?不考虑用升压模块。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那个不是直接接收机供电么?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了,上面有3.3v的焊点

网友:
顶起来慢慢看,定了

网友A:
可以3.3v工作,但是能不能带动接收机,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3.3v工作,但是能不能带动接收机,就不知道了

谢谢,接收机也可以在3.3v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顶

推倒重来,这么搞是不行的

网友C:
你这么用个1S的话 还得再装个3S 为什么不一起供电呢 怕有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用个1S的话 还得再装个3S 为什么不一起供电呢 怕有损耗吗?

为了1s空心杯,不是无刷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1s空心杯,不是无刷穿越机。

哦 我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