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最新固件刷完后OSD不能显示遥控信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4):
上周刚刷了PIX最新固件后发现OSD一切数据正常,但就是没有遥控的信号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给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有木有设定好rssi信号在飞控上的输入位置?osd有木有打开rssi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设定好rssi信号在飞控上的输入位置?osd有木有打开rssi字符?

原来都是正常的,就是刷了飞控的最新的固件,刷了之后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设定好rssi信号在飞控上的输入位置?osd有木有打开rssi字符?

会使飞控的哪些参数没调好么,但之前一直能用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使飞控的哪些参数没调好么,但之前一直能用啊,求解

你换了新的固件,一些设置项未必能原样继承。。。所以还是需要仔细检查并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新的固件,一些设置项未必能原样继承。。。所以还是需要仔细检查并设置的。。

osd遥控信号的是哪个参数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遥控信号的是哪个参数设置啊

在全部参数表里,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全部参数表里,rssi。。。

是RSSI-PIN么,哪个参数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SSI-PIN么,哪个参数需要修改

额。。你的参数表里,描述一栏是空的。参考以前版本的固件的参数表,输入适当的值。。你找的位置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71
善用搜索

我改完后还是没有显示怎么破.0.0.  也重启了飞机了

网友(2017-07-30):
厉害 新手学些

网友:
加加菲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有木有设定好rssi信号在飞控上的输入位置?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