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涵道问题,飞不起来什么情况

楼主(2016-11-24):
如视频,用的亚博特的KT歼十,群汐70涵道3S电池(4S没到手上),80A电调,推力850左右,起飞重量1050,推重比不低啊,为什么起不来,求看一下

网友:
视频看不了哦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视频挂了

网友:
推力线要找好,不行开做弊孔

网友:
70涵道至少4s电池,4S电机用3S电池没力气。用3S电上4s机,力气比3S电机上3S电池还小

网友:
误区!标称的推力,变成了实际推力。你如果用1S的电池,仍然无法起飞。

网友:
电池太小,用4S的吧,我飞75涵道,用的6S2200的电池!

网友:
用4s 我歼十也是楼主的一样

网友(2018-01-21):
3s电池你的放电倍率不够呀,你电调是80a,可电池没那莫大的输出,至少要4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