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3飞控

楼主(2016-11-24):
哪位大神知道F3飞控玩250机子手动模式太漂了有没有PID可调啊

网友A:
要根据你的飞控固件版本和算法的不同来调。看你用什么固件,有些固件默认就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你的飞控固件版本和算法的不同来调。看你用什么固件,有些固件默认就飞哦 ...

现在用自稳模式很稳了,手动就很漂

网友B:
你说的飘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自稳模式很稳了,手动就很漂

那应该是你手法问题,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飘是什么意思...........

漂就是稍微打杆就飞出好远,想拉回来又回的很快,就是不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手法问题,多练练

玩CC3D手动没怎么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就是稍微打杆就飞出好远,想拉回来又回的很快,就是不能悬停

开玩笑,手动还能悬停?手动你打杆肯定是一直往一个方向飞,手动控制的是角速率,你不往反方向打回去它就一直往你之前打的飞,很正常啊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要自己慢慢调试

网友:
不懂就问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楼主,请你拿出自己家的擀面杖用食指一根手指在下方顶着,飞控的手动模式就是此状态,不可能平衡,你自己的pid也得很优秀才能维持一会,故手动模式需实时微调悬停。

网友:
很明显不是pid问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