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固件,重启超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24):
cc3d刷固件,重启超时是怎么回事,是飞控有问题吗

网友A:
手动断一下电,插上就好了。这是正常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拔下来,再插上

网友:
多拔多插加次

网友:
换条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断一下电,插上就好了。这是正常的

不行啊,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直接换f3吧

网友: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