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我F3飞控与PWM接收机连接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24):
我的F3飞控刷的BF3.0.1版,接收机是天7的PWM接收机,已经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连接方法及地面站调试同教程一样,但5,6通道变成了3,4通道,并且遥控的3,4通道无数据。
我将5,6通道与3,4通道交换插口,现在1、2、3、4通道正常,但5、6通道没数据,那暂时不管5、6通道,但飞控无法解锁。
我将遥控的通道行程调好1000,1500,2000,min_check=1020,怠速值根据电机也调好了,但还是无法解锁。
请泡泡老师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
细节,不行就把遥控器恢复出厂再来一遍

网友A:
AETR1234那个地方看一下

网友A:
再从头到尾检查一遍,肯定有什么细节有问题

网友:
油门正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UX2通道开关也不能解锁

命令行错了吧,set min_check=

网友:
五通道解锁?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监视器,看下每个通道对不对,有没有开混控,都对的话看下配置里面接收机的选项是不是错了
解锁可以用开关解锁验证一下,设置开关解锁,看ARM亮不亮,不亮的话,设置min_check=比你油门最小值高一点,记得save保存.再解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TR1234那个地方看一下

看了,不行。
遥控恢复出厂了也不行。
刚才把接线也从都到尾看了一遍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从头到尾检查一遍,肯定有什么细节有问题

好吧,我在检查下。虽然我已经从昨天检查到今天了

楼主:
我现在是1.2.3.4通道都没数据,只有AUX1和AUX2通道有。
之前我将通道交换后正反设置也正确,但还是不能解锁,但那个时候就没有AUX1和AUX2通道了

网友:
应该是5 6通道没有设置映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监视器,看下每个通道对不对,有没有开混控,都对的话看下配置里面接收机的选项是不是错了
解锁 ...

监视器每个通道正确,没有开混控,接收机设置为PWM信号输入,min_check是比油门最小值高一点并保存重启,5通道解锁ARM不亮

楼主:
还发现一个问题,我UART3接口连接OSD,我将串口配置UART3的MSP数传打开后,我的5、6通道就变成3、4通道了

楼主:
是的,我将AUX1通道开关解锁,但ARM不亮

楼主:
用AUX2通道开关也不能解锁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行错了吧,set min_check=

没错,在地面站里是按你说的这样设置的

楼主:
这是我命令行数据

楼主:
刚才将我的UART3接口的OSD线拔掉后,现在6个通道都有数据了,是不是OSD不能连接在UART3接口上啊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还是不能解锁

网友:
看飞控定义,

网友A:
应该是端口的问题吧

网友B:
可能通道搞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通道搞乱了

我把osd线拔了,现在通道都正常,但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端口的问题吧

所有串口只有USB连接电脑,其他都没连接,并且其他串口都关了

网友C:
这么乱,看来你的飞控硬件上出了问题,
上传正反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乱,看来你的飞控硬件上出了问题,
上传正反面照片...

泡泡老师您终于来了!现在飞机没在身边,回去再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乱,看来你的飞控硬件上出了问题,
上传正反面照片...

泡泡老师,帮忙看下

楼主:
帮帮忙啊!

楼主:
谁来帮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乱,看来你的飞控硬件上出了问题,
上传正反面照片...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7-01-10):
是什么问题呢?楼主说一下。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我的也这问题

网友(2017-04-04):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监视器,看下每个通道对不对,有没有开混控,都对的话看下配置里面接收机的选项是不是错了
解锁 ...

那一推油门3号电机就满油了是咋回事啊,大佬

网友:
串通道的事我也遇到过。不过你的使用好像有问题F3在使用说明里说用PWM方式时,不能使用UART3,因为它和IO1在内部是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