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家里好好的再次拿出来出现故障保护

楼主(2016-11-24):
调好了放在家里今天准备拿出去试飞的,连电脑出现这故障保护现在直接锁解不了了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A:
重新校准磁罗盘,和GPS,检查连接线

网友B:
电压太低啊

网友:
电压只有2.8???

楼主:
我没接电流器是它自动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点电

我没接电流器是自动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低啊

我没接电流器是自动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磁罗盘,和GPS,检查连接线

罗盘校正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放放就出现问题我的APM买回来到现在还没有飞过。

谁知道,我校正过也试过的有用昨天拿出去就没用了

网友E:
遥控的失控保护有没有设置过

网友:
刚好换飞控

网友:
顶贴是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的失控保护有没有设置过

设置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F:
是不是电压电流计有问题了,导致飞控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压电流计有问题了,导致飞控供电不足

我没有装电流计我用的是BEC

网友:
你用电压电流计在实验下吧

网友:
不知道丁丁

网友G:
刷固件试试

网友H:
看看接线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固件试试

刷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接线有没有松动

没有松动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过没用

那就悲剧了

网友I(2017-01-01):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坐等高手

解决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好了

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什么问题呀

忘了,反正自己捣鼓好的

网友(2017-03-09):
开源等于折腾

网友:
那么大的红字,bad gps health你看不见啊,拿到外面有gps信号的地方去试。

网友(2017-04-10):
注意飞行模式啊。GPS室内没定位当然抱错。

网友:
禁用所有的自检选项

网友:
遥控器校准

网友:
apm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