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neshot125 跟 looptime

楼主(2016-11-24):
电调确认支援oneshot125,也升级到最新固件,但开启oneshot125后,飞行是没问题,
但是不管是上锁或解锁,电机都会不停的动,没有转动像是通电自检那样,请问是什麽设定没设好。

本来想说是不是looptime的问题,但cleanflight里找不到looptime的设定,网上搜寻很久也只看到betaflight有可设定,

请问cleanflight的looptime 要从何设定,谢谢!!

网友:
kingkong的电调吧

楼主:
大力的DAL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力的DALRC

如果是旧版的就是kk贴牌的。你试试设置成pwm还会不会鬼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旧版的就是kk贴牌的。你试试设置成pwm还会不会鬼畜

PWM确定是没问题,因为有oneshot 可用就想玩玩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确定是没问题,因为有oneshot 可用就想玩玩看

可以上电调图给我看看。还有这个鬼畜不会影响飞行,但是开刹车效果也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电调图给我看看。还有这个鬼畜不会影响飞行,但是开刹车效果也不明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ns8u3N&id=520536396099&_u=o1h8b8o17a8

这款,麻烦了,有问过大力,他们说没碰过,有上网查了一下,听说是把最低转调高可解决,有试过,没用!!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B:
想问一句你用的什么接收是不是PWM?还有你校准了油门行程了吗?LOOPTIME如图

网友:
looptime在bf里叫飞控刷新率,以Hz为单位。1kHz对应looptime1000,4k对应250,以此类推。oneshot125电调开2k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句你用的什么接收是不是PWM?还有你校准了油门行程了吗?LOOPTIME如图 ...

感谢提供looptime设置处,我的接收是sbus的,谢谢!!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ns8u3N&id=520536396099&_u=o1h8b8o17a8

这款,麻烦 ...

没错就是kk12a同款的。开了oneshot125没解锁就会鬼畜。除了还用pwm没有办法解决。店家以为你解锁怠速堵转,那才是怠速值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kk12a同款的。开了oneshot125没解锁就会鬼畜。除了还用pwm没有办法解决。店家以为你解锁怠速堵转 ...

意思就是无解了,除非换电调,感谢解答,至少我不用再花一堆时间都找解决方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句你用的什么接收是不是PWM?还有你校准了油门行程了吗?LOOPTIME如图 ...

我发现不是我眼瞎了没看到 loop time 的选项,是我f3 飞控用的最新固件,跟本就不会出现 LOOP time的选项,目前f3 使用固件是 v1.14.1 反而我的f3 evo 有刷版的 v1.13 里就看的你图里可修改 loop time的选项,真是奇怪

网友C:
kingkong20a电调,f3飞控,pwm接线,打开oneshot125一样抽搐,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gkong20a电调,f3飞控,pwm接线,打开oneshot125一样抽搐,不知道怎么解决

前面朋友说的pwm,不是接收方式,意思是不要打开oneshot125就是预设pwm不过目前测试,虽然开oneshot125会抽搐,但目前看起来飞行还算正常,不过
因为还在测试,不敢飞太高、太远,只是在家试悬停。

网友D:
到CLi输入get PWM 看看你的PWM值吧不行就调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CLi输入get PWM 看看你的PWM值吧不行就调一调

请问一下oneshot125 也是调pwm吗

Entering CLI Mode, type 'exit' to return, or 'help'

# get pwm
motor_pwm_rate = 400
servo_pwm_rate = 50

#

是调哪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oneshot125 也是调pwm吗

Entering CLI Mode, type 'exit' to return, or 'help'

你的电调可能有问题,这参数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调可能有问题,这参数没改过

因为oneshot125 会抽搐,目前是改回pwm了,参数也是设定pwm的参数,

是不是要先改成oneshot125 再重新 get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gkong20a电调,f3飞控,pwm接线,打开oneshot125一样抽搐,不知道怎么解决

关於开oneshot125 电机会抽搐的问题,查到了可能解决的方法, 设定里minimum command

通常是设定为1000,慢慢往下调整,我是调到了960 就不会有抽搐的问题了,但不确定会不会有其

他的影响(如会有问题还烦请大神们提示),目前试飞还算正常,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oneshot125 会抽搐,目前是改回pwm了,参数也是设定pwm的参数,

是不是要先改成oneshot125 再重新 g ...

用最新版behelisuite刷最新16.5的固件,提示你同步设置时选择不同步,这样等同于回复初始电调设置,这样你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最新版behelisuite刷最新16.5的固件,提示你同步设置时选择不同步,这样等同于回复初始电调设置,这样 ...

用你的方试试了,刷完固件后是可以解决抽搐的问题,但只要校正过电调後,又会跑回cf的设定,

也又是一样的状况了,目前还是把minimum command 1000 改为960,是可感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