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机架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苦逼菜鸟一枚,想自己设计一个小巧方便的折叠机架,遇到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想请教各路大神(只能上类似APM之流的开源控,顶多也就是NAZA的最低版)问题如图:对角轴距是确保相等的,只是相邻两轴距不等,也就是说四电机呈长方形或梯形,总之不是F450之类的正方形。这样的摆放对飞控会不会有特别要求?或说对飞机的稳定性或飞行效率有没什么影响?急切待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拜谢了!

网友A:
长方形的你按H型的机架走

网友B:
为什么搞这样的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搞这样的机架啊

个人爱好

网友:
没啥特殊要求。飞控在对角连线的交点处就行。具体可以参看我以前的帖子,做过一个类似的架子。

网友:
好像是梯形吧?

网友:
没问题的,很多穿越机机架都是长方形的

网友:
没问题的,你多看看异型机架,

网友C:
看来,楼主连一般的图都不会画。。。。。。

网友:
菜鸟也会变老鸟到此一游!~

网友:
还真没注意,我只保证对角轴距相等,我的是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方形的你按H型的机架走

如果长方形的长宽差别只是二十毫米之内,不知这个H型和X型会有不同吗?如果混用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连一般的图都不会画。。。。。。

不好意思啊,只是用系统自带的画图画了下,只想表达个意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