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楼主(2016-11-25):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时,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如果遥控开了30%失控舵量,此时电调或舵机是不是就会动起来呢?

飞控的失控保护是不是也像上面那样

还是在飞行中,失去信号才为失控保护呢?

网友:
不开空  接收机上电  偶额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应该是没信号才启动保护吧?

网友:
应该说遥控器没信号就是失控保护的

网友:
正常应该不会吧,有在开控以后才能给飞控解锁的呀,解锁以后才能有失控保护吧

网友A:
没解锁飞控还没运行不存在失控保护,只有解锁后关控或者信号油门值低才会触发失控保护

网友:
应该开控后再上电

网友:
飞行中失去信号才为失控保护

网友B:
只接收机上电,没有输出的。遥控打开再关闭,才会有失控舵量

网友:
什么飞机  也没有飞控  是接收机失控保护还是飞控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接收机上电,没有输出的。遥控打开再关闭,才会有失控舵量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解锁飞控还没运行不存在失控保护,只有解锁后关控或者信号油门值低才会触发失控保护 ...

哦,明白了

网友:
还没开始,哪来的结束?呵呵

网友: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接收机,上电 作者:lv838999 2676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接收机,上电 作者:lv838999 5131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接收机,上电 作者:lv838999 8691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接收机,上电 作者:lv838999 6685 关于失控保护,没开控时接收机上电此时是不是失控保护 接收机,上电 作者:lv838999 3396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