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1306 电机出现的怪事

楼主(2016-11-25):
前几天在网上A商家购买了4个1306电机,用3030桨,4s电池,装130机子上飞行,出去试飞时,前2块电池正常,第3块时机子飞行中炸下来,经检查,发现3号电机已烧掉。  拆机过程发现怪事,同时买的4个电机,型号一致,长短不一,由于电机已烧,只是跟卖家反映了一下电机长短不一这情况,怀疑烧掉这个是假电机。   为了修机,只好又找了B商家买了个1306电机换上,因为有了上次教训,收货时发现收到也是跟烧掉那个一样长短的电机,而且装上机子试,同样也是刚换上这个电机会发烫,另三个正常,试了一下不敢再试,怕又烧了。把这个电机换到其他电机位置,发烫的还是这个电机。

问题1: 这种才40来块钱的电机也有假货?
问题2:关于大小不一,商家解释是批次问题,但同时2个都有相同问题,难道这个批次质量有问题?
问题3:引起电机发烫的原因一般是什么?自己能检修下吗,退换货实在太麻烦。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kv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kv值不一样

都是3100KV

网友:
要么换3S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是线圈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线圈绕线的问题,相同型号相同KV值,就单单那一个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工厂把一些残次品超低价流了出来,存在侥幸心理,但是很奇怪,这样的做法对他这个品牌有什么好处,只能砸了自己的招牌,还是绕回原点,你看下是不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
水太深了。

网友:
不懂,玩不来穿越

网友:
烧过一次kingkong2205,堵转烧的,又买了一个换上,啥事没有,飞得美滋滋

网友:
中蕉剛剛買了1306,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