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山狗相机接图传为什么还没有普通700线清楚....

楼主(2016-11-25):
山狗相机接图传还没有普通700线摄像头清楚....

网友:
请包俊杰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A:
看看山狗的说明书,AV输出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山狗的说明书,AV输出的分辨率是多少?

我回去看看

网友:
不至于吧,我用小蚁就比4174+673看起来舒服……

网友:
我的也不清楚

网友:
视频信号经过图传会压缩传输。要用高清图传才有效果

网友:
额   再怎么说也不会比那种摄像头差吧。。。。   上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山狗的图传是直接屏幕图像传输过来,700线是直接摄像头的传输过来,

网友:
回头试试我的山狗

网友(2017-05-07):
山狗和图传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

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山狗的说明书,AV输出的分辨率是多少?

然后怎么弄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