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6-11-25):
各位大神看看我这个8p线是不是有问题,飞控是cc3d白色板子,黑红白线不在一起啊。能不能用F3的8P线代替。

网友:
请0ks4lz2sk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没仔细看过

网友A:
拿针跳出来,爱插哪里插那里

网友B:
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

给接收机供电的黑红白线不是应该在一起吗??这个8P线好像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针跳出来,爱插哪里插那里

太小了。。

网友A:
SH 1.0mm间距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 1.0mm间距的,还可以

不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