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楼主(2016-11-25):
终于装好飞起来了。感谢同城模友东哥帮忙装机调试!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compass 13,compass康帕斯,compass进不去,compass的中文,compass战斗 作者:lee 2224

网友A:
是不是要调尾电机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调尾电机感度?

已经最低了?还是这样,准备换换个大的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调尾电机感度?

用的是kst215,感度高低都调试好多次了,改变不了。

网友:
直升机不懂,帮顶

网友B:
感觉直机太危险了。。。。。 不敢入手

网友C:
恭喜成功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直机太危险了。。。。。 不敢入手

有人带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带比较好

小地方  整个市就看过一次大疆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地方  整个市就看过一次大疆精灵

你可以在qq群找找,可能会找到航模协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qq群找找,可能会找到航模协会的。

没有   找过  以前玩车也是一个人玩  现在玩多旋翼还是一个人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compass 13,compass康帕斯,compass进不去,compass的中文,compass战斗 作者:164281221 24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找过  以前玩车也是一个人玩  现在玩多旋翼还是一个人

以前我也这样,后面换城市了就多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成功装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这样,后面换城市了就多人了。

呵呵   羡慕

网友: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

网友D:
震动太大?感度太高?我觉得我等菜鸟也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机械链接问题 齿轮咬合有空隙 这个是致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太大?感度太高?我觉得我等菜鸟也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有老鸟说我的舵机不够力,我的锁尾也是215;说换个565试试看

网友E:
锁尾舵机用215不行的,215是宽频舵机,应该用窄频的,比如说kst的565,DEKO6125,GDW595,另外尾舵机臂上面的球头往里面装,不要装在第一个或者前几个孔,尾感度拉低没用的情况下也可以进入博士帽,把I值调低5,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尾舵机用215不行的,215是宽频舵机,应该用窄频的,比如说kst的565,DEKO6125,GDW595,另外尾舵机臂上面 ...

版主大神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2061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准备换565。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2012 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966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神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准备换5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广告,店里现货

这哪还会买新的啊!二手大把的。十字盘舵机都是二手的,杠杠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哪还会买新的啊!二手大把的。十字盘舵机都是二手的,杠杠的用。

网友F(2016-12-26):
好机,顶楼主!

建议先检查尾变距的顺滑度,再考虑把Bec电压提高到7.4v,如果还不行,就按版主说的,换个窄频的KST 565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机,顶楼主!

建议先检查尾变距的顺滑度,再考虑把Bec电压提高到7.4v,如果还不行,就按版主说的,换个 ...

难道张sir入驻模友之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张sir入驻模友之吧啦?

过来串串门!

网友:
尾舵机械结构顺滑吗

网友G(2017-05-10):
楼主怎么消除的,我的450也有一点金鱼尾,木有你的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消除的,我的450也有一点金鱼尾,木有你的凶

我换了DEKO6125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换了DEKO6125就没事了!

我的也是刚换的9528,启动推油门稍微快点就要往右甩半圈,慢慢推就没事,悬停的时候金鱼尾也就左右3厘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DEKO6125就没事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刚换的9528,启动推油门稍微快点就要往右甩半圈,慢慢推就没事,悬停的时候金鱼尾也就左右3厘米 ...

你调一下他的感度,舵尾的逆时针和顺时针行程要调的尽量一致!

楼主:
所以说省钱是花钱的开始,我十字盘用215,听很多人说锁尾也是可以用215的,但是根本锁不住!

网友:
装完多少钱

楼主:
电装不含电池、接收机和遥控一共1291,机身含电机是我朋友便宜出给我的。

楼主(2016-12-22):
引用 网友E:
锁尾舵机用215不行的,215是宽频舵机,应该用窄频的,比如说kst的565,DEKO6125,GDW595,另外尾舵机臂上面 ...

版主大神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650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准备换565。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7209 鲲鹏360(compass  warp 360)室内小试,竟然有金鱼尾  作者:lee 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