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个KT板机,翼展1m左右,选多大的电机呢

楼主(2016-11-25):
        如题,请教高手们,主要想前期收集点相应配件。。。12A的电调小了吧?

网友A:
小的没边了。。。做滑翔机应该可以

网友B:
2212电机 1400KV,30A电调,入门可以选择新西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没边了。。。做滑翔机应该可以

额那就算了,找别的呵呵

网友:
4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电机 1400KV,30A电调,入门可以选择新西达,便宜。

感谢,我找找这类东西,主要是咸鱼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电机 1400KV,30A电调,入门可以选择新西达,便宜。

正解。。。。。。。

网友C:
xxd太便宜,估计咸鱼还不如新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太便宜,估计咸鱼还不如新的保险

试水,不想投入太多,玩好了再大把投入不心疼

网友:
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