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求助帖

楼主(2016-11-25):
刚买的精灵3,这云台的塑料,怎么去掉呢?不会的问题还真不少,会的尽量留下微信我加下,语音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啊

用力了,镜头咋超下了,感觉跟没上紧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力了,镜头咋超下了,感觉跟没上紧似的

镜头的护壳也扣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力了,镜头咋超下了,感觉跟没上紧似的

架子拆了,没上电本来就是镜头朝下的,上电自检玩了就超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拆了,没上电本来就是镜头朝下的,闪上电自检玩了就超前了

你说的真对,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拆了,没上电本来就是镜头朝下的,上电自检玩了就超前了

下面岂不是要装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子拆了,没上电本来就是镜头朝下的,上电自检玩了就超前了

不是大神,只是见过别人玩而已

网友B:
。。。这小白程度。。。可以多看看大疆的教学视频,说的很清楚,DJI go选你的飞机型号就有相应的教学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岂不是要装浆了

屋里,应该启动不了的,得有gps,还有得校准罗盘,按官网教学视频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白程度。。。可以多看看大疆的教学视频,说的很清楚,DJI go选你的飞机型号就有相应的教学视频

谢谢哈

网友:
多看 多学  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屋里,应该启动不了的,得有gps,还有得校准罗盘,按官网教学视频一步一步来吧

可以在室内启动 但是不建议新手这么做

网友:
在室内启动是姿态模式启动但是不要装桨,建议楼主还是在大疆go里面先看看视频教程搞清楚后在在里面模拟练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moyou00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找不到绿色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