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22飞控 小胖子接线图片,同飞控设置!

楼主(2016-11-25):
哪位吧友用U22飞控连接过小胖子V尾的,可以拍几张图片发上来吗?万分感谢,小胖子升降要或转向都需要Y线连接再接飞控吗?今日接了几次,起飞直接炸了(不用飞控能飞),好在不太严重,本人刚入飞控,很多都不懂,望指教,谢啦!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只有副翼用Y线,V尾2个舵机是分别插飞控的,注意看说明书!并且还要在飞控里设置成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副翼用Y线,V尾2个舵机是分别插飞控的,注意看说明书!并且还要在飞控里设置成V尾!

这个都没错,但是油门同尾翼有混控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飞上去,一个大大的0弯就炸

网友:
看十遍说明书

网友:
小众飞控。

网友:
升降舵和方向舵应该是一起控制v尾的,然后u控设置v尾机型,按理应该是这样,我看其他朋友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谢啦,已经懂了!

网友B(2017-03-17):
引用 楼主:
谢啦,已经懂了!

请教一下 如何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如何弄得?

忘记了,看说明书吧,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忘记了,看说明书吧,不是太难

留信箱,我发你连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如何弄得?

留信箱,我发连线图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信箱,我发连线图你

binyanxiao@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信箱,我发连线图你

谢谢

楼主:
已发,图片可以放大的。

楼主:
视频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图片可以放大的。

收到了,谢谢哥们儿r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图片可以放大的。

u22飞控怎么样?

楼主:
可以,暂时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