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飞控出问了 快帮我

楼主(2016-11-26):
焊的时候  1  和3都焊掉了我手指的那个叫什么  有什么用  接收机也没回来  测试不了  好担心啊  如果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两个位置放弃吗  我是四轴  但是飞控支持6轴  我能用  5 6焊接吗

网友:
电容吧  滤波的

网友:
黄色电容

网友:
黑色电阻

网友:
这两个对应的应该是1-3通道是不能放弃的应该

网友:
电容。。理论上可以用5,6替代。。

网友:
滤波电容,因为它是和电机一样并联到正负极的,所以即使没有也不会形成开路。所以说理论上没有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你可以先装机飞行。如果发现存在干扰,再把56的移过去。顺便和你说这个东西不分正负极,焊上就行。

网友:
F3可以选择使用哪个个通道。而且那个陶瓷电容无极性的,可以随工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飞控,小米穿越炸了一次以后,只要一上电,一号电机就疯狂转

网友:
黑色电阻,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直接去掉短接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