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问题

楼主(2016-11-26):
不开相机OSD显示正常,开相机显示不正常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电压 用12供电试试

网友A:
不要接在5v上 接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在5v上 接左边

输出线我没有接电源

楼主:
我这样接线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A:
反正我用狗3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改接了12v就好了 原来是从飞控引线

网友A:
再说一句 我用的mini osd 你量一下电压开摄像头是不是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句 我用的mini osd 你量一下电压开摄像头是不是有变化

电压不够吗?

网友B:
相机视频输出制式与OSD输出制式  都选择 PAL格式

网友C:
osd连接电脑,用软件调下排过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连接电脑,用软件调下排过就有了

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用狗3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改接了12v就好了 原来是从飞控引线

你从哪里接12v电压?

楼主:
解决了我的相机没有改PAL,改过来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视频输出制式与OSD输出制式  都选择 PAL格式

谢谢你

网友:
排版排过下就行了

网友:
电压问题吧

网友:
不客气,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制式不一致?供电不足?我就想到是这几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