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自组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1-26):
涵道电池要好的可以去买,但飞二战机和普通的飞机没必要买那么好的,所以求问一些关于自组的问题
1.有的电池厂上说平衡电阻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买电芯的时候就把用相近的电阻电芯组电池,或者需要什么仪器
2.租出来的电池性能怎么样,有没有大神组过
3.组电池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点,网上有教程,我准备照着那个试一下
4.有没有照着做过的大神给个教学视频的东西的链接
谢谢

网友:
请kealqqq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网上教程很多,自组锂聚电池,自组18650的都有

网友A:
先看你设备需要电流大小,根据电流以及预计使用的电池容量来确定放电倍率,然后就是采购电芯了,一般都选择内阻一致或者很接近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设备需要电流大小,根据电流以及预计使用的电池容量来确定放电倍率,然后就是采购电芯了,一般都选择 ...

4S的电池放电30C,飞涵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设备需要电流大小,根据电流以及预计使用的电池容量来确定放电倍率,然后就是采购电芯了,一般都选择 ...

自己做和成品差距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4S的电池放电30C,飞涵道够不够

看你电池容量,容量X放电倍率等于最大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