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与飞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6-11-26):
新手一枚!之前偶客户问我们的飞控有没有OSD,我不懂什么意思。请问哪里老师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
请lieber2016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osd是把飞控的参数通过图传反馈给显示器

网友:
OSD视频叠加   就是吧飞控里面的参数通过图传叠加到显示器上

网友:
有的飞控内置osd  有的没有   有独立工作的osd,可以不用飞控。就这关系  相辅相成

网友:
OSD是把航模的实时飞行数据叠加到图传输出视频上供操控者参考的,不一定需要飞控。但很多飞控都集成了OSD功能。

网友:
osD的作用是收集飞控的姿态信息,然后把信息叠加到屏幕上显示

网友:
我的自带数传,就不需要这

网友:
装了osd后就能在眼镜或者屏幕上看到飞机飞行姿态,电池电压,等信息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相互独立,没有关联关系

网友:
又学习了到osd知识

网友B:
就是把飞控的数据传给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独立,没有关联关系

上次遇到一个客户,他非要有OSD的飞控,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有什么作用的,好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飞控的数据传给地面

正常不带osd的飞控不是也能正常使用吗?不太懂你说的传给地面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讲解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不带osd的飞控不是也能正常使用吗?不太懂你说的传给地面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讲解一下呢?非常 ...

就是把飞机的飞行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

网友:
主板和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飞机的飞行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

哦哦,这样好像很好理解了。谢谢前辈哦!

楼主:
嗯嗯,简单明了,感谢前辈回复!

网友C: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不敢当,互相学习吧!

我是小白一枚,哈哈,有好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