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用bec供电需不需要挑掉电调红线v+?

楼主(2016-11-26):
问题:apm2.8用独立bec供电电流计bec供电需不需要挑掉电调红线v+?

泡泡教程视频里没说,只说了别接上jp1。(不是电调供电, 别接上jp1)

楼主:
APM的电流传感器有带3.4A UBEC的那种,很方便。用这个UBEC的话,就将JP1断开,电调的电源脚不必挑出。
此时这个UBEC为APM飞控、GPS和接收机供电,电调的控制电源用自带的,并且不再发热,电调的5V电压与
APM之间没有并联,因为JP1已经断开。

网上找到,说的对不对?

网友:
有电流计就要挑开   至于你说的BEC 话看你插哪咯!

网友:
忘了,好久没有用apm啦

网友:
最好挑开

网友:
最好挑掉,apm能否正常工作,一个稳定的电源非常重要,动力电波动较大,输出的5v也会有影响,既然有BEC了,所以……

网友:
1.电调供电:短接jp1,用一个电调供电,并把另外的电调线中间的红色线挑出来。
                 想偷懒的话,就全接上,反正四个中,只有一个电压最高的给主控供电,没事的。

2.电流计供电:拔掉jp1,电调红色线挑掉(不接)。

3.bec供电:5v 电压输入,接在apm的输入端或者接收机上。拔掉jp1,红线v+全挑掉

网友(2017-01-28):
虽然没用上,也顶一个

网友:
来学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