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刚组装的穿越机。对频后电机不转, 求助 穿越机,飞控,电调,电机,对频 作者:1422573372 9336 动遥控,这个也不动。用的是beerotorF3飞控。littlebee电调,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电调和飞控通讯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飞控通讯不对称

那该怎么弄?详细一点好么?

网友:
前排帮顶  混个脸熟

网友B:
电调是什么电调  协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什么电调  协议不对

搞定了    不过我发现四个电机转向一样。  除了换线以外   可以用什么软件来调回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不过我发现四个电机转向一样。  除了换线以外   可以用什么软件来调回来么? ...

看电调的版本BLS还是blh的 搜论坛有 需要电调的软件才可以  不是两种都可以用软件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不过我发现四个电机转向一样。  除了换线以外   可以用什么软件来调回来么? ...

blhelisu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不过我发现四个电机转向一样。  除了换线以外   可以用什么软件来调回来么? ...

换线最方便,直接明了

网友:
换线吧,最方便.

网友:
或许是安装得太完美楼主不想换线,既然不想换线重新焊接就用软件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弄?详细一点好么?

电机那一栏左边有调电调和飞控通讯的协议,需要调整这个

网友:
首先你需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