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调两根线其中的0v线,再接个灯行吗?对电调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2016-11-26):
想在电机座下面接个灯,电调有三根线,正线不用,正好想接个灯,就是不知道0v线对电调会不会干扰

网友A:
没影响,电调信号的地和电源地是通的,没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电调信号的地和电源地是通的,没影响的

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会干扰,有人又说没关系

网友: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会干扰,有人又说没关系

在整个电路系统中所有地都是一个,全都是通的要有干扰,怎么接都是有干扰的。所有地都是电源负极,不信自己拿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接电源线上呢?

网友:
不懂SN意思

网友:
可以接,负,正,信号

网友:
你这个只是相当于借用一下电调的线,不会影响的,共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