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问pixhawk和pinhack和新出的pixhack v3的区别

楼主(2016-11-26):
因为牵扯到明年可能去参加比赛,所以想把naza换成pix,上超声波或者光流
但我发现现在市场上pix比较多所以想问问,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哪个好,都有什么区别,性能上有什么优劣

另外想问问有好多mini,比如miniapm minipix,这些迷你和非mini的有什么区别
对开源飞控不是很了解,所以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9-01-25):
新手一枚,坐等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2018-12-06):
我的是pixwck

网友(2016-11-26):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pixhawk为原版,最新出了个pixhawk2,要高级一点。pixhack、pixhack v3均为国内同一个厂家出的pixhawk的变种版本,而v3又相当于是pixhack的升级版。要是不差钱,建议原版。

网友:
性能的话,原装的pixhawk2绝对是最强的。随后是pixhack v3>pixhack≈pixhawk

网友:
区别,一两句话说不清。建议自行参看淘宝。。淘宝也是个很好的老师

网友:
pix普通的就好

网友B:
其实主要功能硬件都一样,改版主要是修改了线路布局,优化IMU内置减震以及接口位置改到前后方便布线,用了好几个改版的,功能基本一样,除了接口不用的会缩水SPI口等两三个不常用的,也有保留了全部接口的,个人感觉用靠谱的改版也不错布线方便好整理。

网友:
要是几百块的pixhawk   就比不了pixhack 和v3 国外原版应该很牛逼

网友:
我一直pixhawk,觉得很稳,两年了,一直在用,没出过问题,新板的带内置减振,但郡里的说没之前的板版稳。

网友:
不给土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为原版,最新出了个pixhawk2,要高级一点。pixhack、pixhack v3均为国内同一个厂家出的pixhawk的变 ...

原版?pixhaw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主要功能硬件都一样,改版主要是修改了线路布局,优化IMU内置减震以及接口位置改到前后方便布线,用了 ...

那APM的MINIOSD和电流传感计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pixhawk吗?

pixhawk一般都是原版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PM的MINIOSD和电流传感计通用吗

通用的

网友(2017-04-21):
是不是都是在APM的基础上更新的,楼主问的mini好像大神们都没有回答

网友(2018-12-06):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