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静模改为可控的,请问需要什么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6-11-26):
最近心血来潮,想把我那破旧的战列舰改可控的,请问要什么电机电调,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不懂船,但是看到无刷有刷都有,无刷电机配无刷电调,有刷配有刷电调,据说有刷电调不好买?无刷电机也不贵(玩了几年模型价值观都变了。。。刚入魔那会真是觉得几十块的电机都贵。。。现在几千花出去都不眨眼的  )

网友:
舵机也要

网友:
作为观赏的静模,改船模时要考虑重量、结构强度、防水处理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船,但是看到无刷有刷都有,无刷电机配无刷电调,有刷配有刷电调,据说有刷电调不好买?无刷电机也不贵 ...

(^_^) 这个要是上无刷太恐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_^) 这个要是上无刷太恐怖了吧

反正骚嘛

网友:
你这个是有刷马达买一个双向有刷电调在装个舵机转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