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控,433通道如何设置?

楼主(2016-11-27):
试了好几天,实在搞不定,开请教论坛上的大神。我用mz24遥控器,切糕433,u22飞控。无论怎么接通道都是乱的。我的遥控器1234通道对应油门,副翼,升降,垂尾。请教论坛里的大神,一是切糕433的123456通道如何对应接收机的123456通道?二是,u22飞控输出1234通道分别接哪个舵机?三是飞控中的模式有futaba,jr和其它。应该选择哪个模式?

请老司机不惜赐教!

网友:
好诡异啊 一般的控不管其什么手,都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以上的通道可以分配。
或许是我沒见过世面吧。

网友:
楼主若用切糕433,可以试用一下PWM转发模式(将你的遥控接收机的1通道的信号线接入到433发射机的3通道输入位置,将接收机2通道的杜邦线接入433发射机的1通道位置……其它如法炮制)

网友:
看说明书十遍,就明白了

网友: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网友:
U22群去看看吧 ,这种问题 包子肯定说 说明书先看十遍

网友:
不懂,等看大神教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搞定了。

网友:
为什么不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正常433的123456就对应接收机的123456
你的比较特殊

网友:
飞控的1234接 副翼 升降 电调 方向

网友:
你遥控器的1234对应的跟一般不一样啊

网友A:
433说白了就是一个增程

网友:
看飞鱼飞控里的视频,也可以去优酷看KZ的SP Racing F3视频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B:
futaba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jr是不一样的,看你遥控器,ppm直连比较好,转发延迟大,而且失控保护要设置两级,2.4接收机和433接收机,这样更容易出错,433接收机单线ppm链接u22飞控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jr是不一样的,看你遥控器,ppm直连比较好,转发延迟大,而且失控保护要 ...

我的是mz24遥控器,教练线是用无线连接的,真不知怎么用ppm模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说白了就是一个增程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z24遥控器,教练线是用无线连接的,真不知怎么用ppm模式连接

信号线,地线,如果有电源线也接上

网友:
看看u22飞控通道输入顺序,然后按照顺序调整433的通道顺序和u22一样就可以了,我没用过切糕的433,我手里的开源433反正是随便调整通道顺序以适应飞控的通道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