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十二课:最便宜的显示屏

楼主(2016-11-27):
单片机为什么叫单片机?
看单片机的全称:单片微型计算机。
看看单片机里面有什么:有一个12MHz的处理器(CPU),有 0.5K的的RAM(内存条),有8K的FLASH(硬盘),,……简直就是一台小电脑!

之前我们学了按键检测(键盘),现在还缺一个显示器就能凑成一个完整的电脑啦。

电压表自然需要一个显示器来显示,本课的主要内容:驱动最便宜的显示器:数码管

楼主:
1.1 什么是数码管?

数码管其实就是很多个发光LED,排列成一个“8”字形,控制数码管跟我们之前学习的点亮LED完全一样,只是原来是点亮一个,现在要点亮4*8=32个!

知识点(46)数码管结构
数码管的结构很简单,8个LED构成一个数字。如果想要显示“3”,只需要让A、B、C、D、G为高电平(引脚11、7、4、2、5),其余引脚为低电平即可。

使用第三课提到的方法,获得单片机的引脚图:
按照引脚,写出一个让数码管显示“3333”的小程序: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显示出1、2、3、4……等

#include<reg51.h>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main()
{
        DA=1;
        DB=1;
        DC=1;
        DD=1;
        DE=0;
        DF=0;
        DG=1;
        DP=0;//A、B、C、D、G引脚为高电平,显示“3”

        B1=0;
        B2=0;
        B3=0;
        B4=0;//四个数码管都显示

        while(1)
        {

        }
}

楼主:
1.2 让数字动起来!

学会了显示3,自己再显示出来0~9对你来说应该小意思!
只是好像有些不对劲,灯光很暗?
那是你忘记开启引脚的大电流模式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技能,要熟练掌握。开了之后立马高亮!

写一个小程序,让数字从0到9自动变化起来吧:

#include<reg51.h>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B1=0;
        B2=0;
        B3=0;
        B4=0;//四个数码管都显示

        while(1)
        {
                DA=1;DB=1;DC=1;DD=1;DE=1;DF=1;DG=0;DP=0;//显示“0”
                delay_n_ms(500);                //延时0.5秒

                DA=0;DB=1;DC=1;DD=0;DE=0;DF=0;DG=0;DP=0;//显示“1”
                delay_n_ms(500);

                DA=1;DB=1;DC=0;DD=1;DE=1;DF=0;DG=1;DP=0;//显示“2”
                delay_n_ms(500);

                DA=1;DB=1;DC=1;DD=1;DE=0;DF=0;DG=1;DP=0;//显示“3”
                delay_n_ms(500);

                //…………
                //…………试着自己添加显示其他数字的程序

        }
}

楼主:
1.3 唯快不破

能不能让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不一样呢?
显示数字的时候,同时也可以控制四个数码管中哪个显示,这样你就可以显示出来“0123”了。

在屏幕上滚动显示“0123”的小程序:

只能滚动显示,不能同时显示吗?你可以试着把延时500ms改成100ms、20ms……试试,自然就明白这一小节为什么叫这个标题。
#include<reg51.h>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while(1)//显示“0123”
        {
                B1=0;B2=1;B3=1;B4=1;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二三四数码管关闭
                DA=1;DB=1;DC=1;DD=1;DE=1;DF=1;DG=0;DP=0;//显示“0”
                delay_n_ms(500);                //延时0.5秒

                B1=1;B2=0;B3=1;B4=1;        //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DA=0;DB=1;DC=1;DD=0;DE=0;DF=0;DG=0;DP=0;//显示“1”
                delay_n_ms(500);

                B1=1;B2=1;B3=0;B4=1;        //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DA=1;DB=1;DC=0;DD=1;DE=1;DF=0;DG=1;DP=0;//显示“2”
                delay_n_ms(500);

                B1=1;B2=1;B3=1;B4=0;        //第四个数码管显示
                DA=1;DB=1;DC=1;DD=1;DE=0;DF=0;DG=1;DP=0;//显示“3”
                delay_n_ms(500);

        }
}

楼主:
1.4 程序模块化

做过前三小节的练习后,相信你已经学会了数码管的显示。
实际上四位数码管同一时间只能显示一位,因此想要让四位“同时显示”,就要利用单片机的“快”,在人眼察觉到之前就把四个依次显示一遍。这样,由于视觉暂留,人眼就会看到四位数码管同时在亮。这种显示方法就是“动态扫描法”。
那么人眼能够察觉到闪烁的时间是多少呢?
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都会关心一个参数:屏幕刷新率(每秒帧数)。一般刷新率达到50Hz以上,人眼就不能感觉到了。
也就是说四个数码管显示一遍的时间小于20ms,每个显示小于5ms,就能够稳定显示。

当然只学会如何显示是远远不够的,显示程序是给别的程序服务的,为了方便以后的使用,你要学会把程序模块化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写的函数 delay_n_ms(n)一样,会重复使用到的小程序可以封装成函数,随时调用。
这里我们封装了一个新函数:
display(x)//显示数字x

#include<reg51.h>

sfr P2M0=0x96;     //声明 P2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P3M0=0xb2;     //声明 P3引脚模式寄存器

sbit DA=P2^4;                        //数码管每个引脚
sbit DB=P3^2;
sbit DC=P3^6;
sbit DD=P2^0;
sbit DE=P2^1;
sbit DF=P2^3;
sbit DG=P3^5;
sbit DP=P3^7;

sbit B1=P2^5;                        //四个数码管的引脚定义
sbit B2=P2^2;
sbit B3=P3^3;
sbit B4=P3^4;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Data1;        //第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2;        //第二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3;        //第三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4;        //第四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控制数码管显示内容的函数
{
        //判断x的值来决定显示什么
        if(x==0){DA=1;DB=1;DC=1;DD=1;DE=1;DF=1;DG=0;DP=0;} //显示“0”

        if(x==1){DA=0;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1”

        if(x==2){DA=1;DB=1;DC=0;DD=1;DE=1;DF=0;DG=1;DP=0;} //显示“2”

        if(x==3){DA=1;DB=1;DC=1;DD=1;DE=0;DF=0;DG=1;DP=0;} //显示“3”

        if(x==4){DA=0;DB=1;DC=1;DD=0;DE=0;DF=1;DG=1;DP=0;} //显示“4”

        if(x==5){DA=1;DB=0;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5”

        if(x==6){DA=1;DB=0;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6”

        if(x==7){DA=1;DB=1;DC=1;DD=0;DE=0;DF=0;DG=0;DP=0;} //显示“7”

        if(x==8){DA=1;DB=1;DC=1;DD=1;DE=1;DF=1;DG=1;DP=0;} //显示“8”

        if(x==9){DA=1;DB=1;DC=1;DD=1;DE=0;DF=1;DG=1;DP=0;} //显示“9”

}

main()
{
        P2M0=0x1B;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2.4、2.3、2.1、2.0,填入数值0001 1011
        P3M0=0xE4;                //需要高电平大电流的引脚 3.7、3.6、3.5、3.2,填入数值1110 0100

        while(1)
        {
                delay_n_ms(4);//系统周期4ms

                Data1=4;//四个数码管显示的数据
                Data2=5;
                Data3=6;
                Data4=7;

                ///////////////////////////////////////////////////////
                //显示程序模块化,只需要改变Data1/2/3/4的值就可以控制显示内容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四个循环
                }

                if(display_time==0)//第0次显示第一个数码管
                {
                        B1=0;B2=1;B3=1;B4=1;
                        display(Data1);                //显示第1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1)//第1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
                        B1=1;B2=0;B3=1;B4=1;
                        display(Data2);                //显示第2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2)//第2次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
                        B1=1;B2=1;B3=0;B4=1;
                        display(Data3);                //显示第3位数据
                }

                if(display_time==3)//第3次显示第四个数码管
                {
                        B1=1;B2=1;B3=1;B4=0;
                        display(Data4);                //显示第4位数据
                }

        }
}

网友(2020-07-31):
课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顶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订单 的的顶

网友(2017-12-18):
谢谢萝丽大神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置顶。

网友(2017-06-13):
还是能看明白个大概  啊啊

网友(2017-04-05):
帮助学习,帮助学习,

楼主(2017-01-24):
引用 网友A:
萝莉大大 那个寄存器的声明后面那个寄存器的地址是从哪里查到的呢?之前说的这节课用到的这两个寄存器是新 ...

地址当然从数据手册。新加的意思是以前没有

网友(2016-11-27):
这个必须顶顶顶。。。

网友:
萝丽大神的教材能把复杂的东西说的通俗易懂。顶!

网友:
顶起来,占位

网友:
牛,通俗易懂,好老师

网友:
顶萝丽大神的教材

网友:
课在哪里?

网友:
赶上直播辣,火钳刘明

网友B:
大神,以后推出关于lcd1602和12864屏的教程吧,实在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以后推出关于lcd1602和12864屏的教程吧,实在想学

会有的

网友:
课讲的很好

网友:
好好好,萝莉辛苦了!

网友:
第十二课:最便宜的显示屏  作者:lv838999 4557 第十二课:最便宜的显示屏  作者:lv838999 7940 第十二课:最便宜的显示屏  作者:lv838999 9870 第十二课:最便宜的显示屏  作者:lv838999 4027

网友:
看了白激动啦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老大好辛苦,凌晨5点还在写帖子。老师辛苦辛苦。学生将加倍努力。

网友:
终于更新了!顶。

网友:
大神的教程太详细了,好懂,顶起。。。。。。。。。。。。。。。。。。。。。。。。。。。。。。。

网友:
萝莉的教程一个字,绝

网友:
期待电压表程序讲解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谢谢老师!

网友C:
萝莉~要不要试试开始12864,寄存器之类的要时序的器件的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莉~要不要试试开始12864,寄存器之类的要时序的器件的教程呢~

这个太难,等以后吧

网友:
老师的程序简单易懂,的确容易理解,谢谢萝莉老师引领着我们这些小白进入单片机大门。硬件已经完成了,就等老师的电压转换程序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必须顶起来!

网友A(2017-01-23):
萝莉大大 那个寄存器的声明后面那个寄存器的地址是从哪里查到的呢?之前说的这节课用到的这两个寄存器是新型stc加进来的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