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rx5802接收模块和ts832

楼主(2016-11-27):
模块怎么调都没图像出来,请问s要接地是对的吧,这个是从闲鱼上收的,,但是搞不来呀。。。求助

网友:
请15700013691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看着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乱,

额,,是有点。。

网友:
信息量有点少哦 你是直接AV接显示器  还是接的图像采集卡 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的啊

网友:
没图像是信号通道没对上,你把两个模块的信道频率表找来就好对了

网友:
都比,s是信号

楼主:
哦哦,我解决喽

网友:
接受模块发生了什么,焊的感人

网友B:
看图来说,你把线接错了视频输出的那个焊点好像脱掉了,就是GND旁边那个!而且你的这个模块不接开关的话默认的输出频点是59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来说,你把线接错了视频输出的那个焊点好像脱掉了,就是GND旁边那个!而且你的这个模块不接开关的话默 ...

我已经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