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安装

楼主(2016-11-27):
能不能把GPS装返,就是装的时候底朝上面朝下,这样装会有影响吗?

网友:
貌似问过其他模友,有影响的。

网友A:
不行,那样的话天线就会朝下,影响信号,除非是外接天线的,只要天线朝上,板子怎么装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那样的话天线就会朝下,影响信号,除非是外接天线的,只要天线朝上,板子怎么装无所谓

哪个是GPS的天线?

网友B:
楼主想倒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倒飞啊

飞控没装反也会倒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没装反也会倒飞?

是的,倒了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没装反也会倒飞?

开个玩笑而已,其实我也没试过,不过敢肯定倒装信号肯定不能正常发挥

网友:
都比,卫星在天上又不是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GPS的天线?

有一侧带白色的陶瓷块就是天线,必须朝上

网友:
不能 不能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
GPs倒装罗盘也反了,信号还会卡大降低,不建议。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真是惊呆了你把手机装进铁罐子里还能接到电话吗?天线是有方向性的请问地面上有卫星吗?

网友:
信号会弱

网友:
这样的话信号会很差,而且还有可能GPS不工作

网友:
楼主等着炸机

网友:
不行的啊。这样干扰信号啊

网友:
天线有正反么?我认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