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不解锁问题

楼主(2016-11-27):
pixhack v3飞控,装机后正常飞行几次,昨晚飞不解锁了,调参显示故障,百度了下好像是说3.2后双imu温度低导致,具体请大神帮助解决下

网友:
什么版本固件

网友A:
你在什么地区飞得,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什么地区飞得,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启用一个外置一个内置

网友B:
不要用内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内罗盘

那只用一个外置罗盘?

网友:
别用第二个imu,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