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s平衡充

楼主(2016-11-27):
B6平衡贵充不舍得买,近日在网上买了6个4.2v1A锂电池充电器,每个8元钱。用来自制一个平衡充。
先决定先用三块电源弄一个3s的平衡充。
由于新买的充电器的电压不准,有的4.265,4.290,4.270等的电压。决定更改电路使输出电压为4.18v-4.20v之间。
上偏置更换为4.4k的蓝色电阻
由于手头没有4.4k电阻,于是用两个。2.2k的串联。
把偏置电阻R7拆下,更换为4.4k的分立电阻,这个环节可费劲了,幸亏这一包2.2k电阻的阻值不一样,从2.14k-2.24k之间,一个一个的焊上用福禄克17B+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最后三块电源的输出电压为4.204v、4.195、和4.210v。没办法再精密 了。
公司剩余的亚克力下脚料,用于做盒子。
完成的盒子以及散热风扇,绿灯的是风扇电源。中间的空余部分是将来升级为6S充电用的,暂时是3S的。红灯亮是正在充电。
先用着试试。
由于电池没亏多少电,过了半个小时已经有一个转灯充电完成。过了一会儿全部充完,用福禄克17B+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为4.171v、4.173和4.193v。各位大神们这电压是否合适?不合适我再修改电路!

网友(2022-02-02):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2021-10-21):
我买的B3都是得3H多充满一个,直接丢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充满后实测充电电流是0.2左右所以不会充坏电池是真正的单路平衡充,充电过程有自动恒流恒压方式进行 ...

充电太慢了,并且外场无法使用。

网友(2021-08-18):
除了牛逼还能说什么

网友(2021-03-01):
厉害,66666,为了牛鼻

网友:
我来劝退了
也是在淘宝买了10个索尼充电器,说说用这个diy平衡充的缺点吧
1、1s充电精度很准,但是用超过1s的电池平衡充,比如2s、3s,就会有电平干扰,误差0.1v以上
2、如果原电池组电压相差过大,比如3s电池:3.75v 3.87v 3.78,冲一晚满电后,会变成4.10v 4.35v 4.05v类似的,这种过充很危险
3、因为是diy的,所以有时候断电后会无意碰到裸露的电路,这时候你要小心了,别看它断电了,几颗大电容足足可以把你手电得怀疑人生。
4、还是因为电容的问题,我6s平衡充,每个单独平衡充里有一个大滤波电容,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个,瞬间电流远超过插头的承受能力,每次插上220v电源插头,都会发生很大的花火,

别折腾了,买成品吧

网友(2019-08-30):
我的B6十块钱买的 膜还没撕……就是没有电源和线材。

配了一个LED12V30A电源  线自己焊了一条 小鳄鱼夹   XT60也很方便充

T插 我没用过那接口

网友(2019-05-19):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能充大容量电池电流不够而且不能调充电电压电流大小。  我本人用这两块来组平衡充不错可调整充电电压 ...

淘宝怎么有人说这个调压模块不能用开关电源做输入呢?

网友(2016-12-04):
二手b6也就80块,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多

网友:
可以了,不过同性能的b3也就二十多

网友A:
可以可能充大容量电池电流不够而且不能调充电电压电流大小。  我本人用这两块来组平衡充不错可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也可购买大疆用的电池芯的电压4.35v自组电池充电。   这块3.5元1块220v输出12v
这块11.8元1块这两决组起来很好用。

网友:
胜在DIY吧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能充大容量电池电流不够而且不能调充电电压电流大小。  我本人用这两块来组平衡充不错可调整充电电压 ...

听说这个可调电压和电流的模块充满后转灯后电流还有500MA,会冲坏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能充大容量电池电流不够而且不能调充电电压电流大小。  我本人用这两块来组平衡充不错可调整充电电压 ...

这个模块淘宝上基本是11块多,

网友:
慢是慢点,但是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这个可调电压和电流的模块充满后转灯后电流还有500MA,会冲坏电池的。 ...

不会充满后实测充电电流是0.2左右所以不会充坏电池是真正的单路平衡充,充电过程有自动恒流恒压方式进行充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的那么多图 我好累   不知道我的CB86 要买 好多个小的充电器 才配的起!!

网友:
太能干了!!!

网友:
有用索尼充电器改的

网友:
丁页丁页丁页丁页丁页

网友:
有点后悔当初不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