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210 3D显示屏花屏,求教!

楼主(2016-11-27):
飞行中突然屏幕花了,不知道啥情况,该买啥配件。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排线跟屏幕有没有插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排线跟屏幕有没有插紧!

你说的是显示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显示屏吗?

对!

网友B:
距离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太远了?

距离不超3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超30米

那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