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通道调整APM飞控的Roll速率和Pitch速率的P值

楼主(2016-11-27):
网上查到教程6通道用的旋钮调参,我手上的遥控器是华科尔f12e,6通道对应的是开关,遥控器也没有旋钮。求教如何使用6通道调参。

网友A:
看泡泡的APM教程,黑蚁军团以前也玩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的APM教程,黑蚁军团以前也玩过这个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23333求指示啊大神

网友:
同样求解中,我的I6控也只有六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