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富斯i6遥控器疑似短路了

楼主(2016-11-27):
今天拆了富斯i6来看看,发现有一些排针,就作死拿一个7.4v的电池(田宫插头),插到下面那两个排针里(SWD-CLK和3.3V),接着就嚓的一声,冒出了白烟,求助啊!      @老晋

网友:
人才啊,帮你顶上去

网友:
一般遥控都有保险电阻或者稳压管,看哪个元件击穿了,一般换掉就好了,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返厂也很方便,我的乐迪烧了返厂加运费回来才40,福斯接反也烧过自己换的7805芯片修好的

网友A:
1.这是你自己做的,没事干,CLK一般是时钟信号,直接上电很可能会烧掉晶振,或者时序电路

2.这种情况,正常上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最好,以后闲得没事干就充几个电池,出去飞

3.有问题就返厂,除非你玩无线电,会自己排查,返厂不会很贵,如楼上所说,几十块钱。

网友:
怎么说呢。。。也是手贱到了一种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你自己做的,没事干,CLK一般是时钟信号,直接上电很可能会烧掉晶振,或者时序电路

2.这种情况,正 ...

谢谢啦

网友B:
不懂,我也是这个遥控器,一直用四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我也是这个遥控器,一直用四节电池。

改装锂电池啊!

网友:
只能说人才,3.3还插上7.4

网友:
怎么不用gnd?3.3和7.4不一个级别啊!

网友:
唉,你这确实是作,反厂吧,没多少钱

网友:
这貌似是刷机用的接口吧?上边都写了3.3了你硬是要7.4哎!安息吧

网友(2017-03-25):
7805  不是5v稳压模块吗

网友(2018-04-09):
我也拆过福斯的控,3.3V好像是给主控芯片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