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鲜pixhawk.2 测试温补 电源拆开cubd看“席梦思”

楼主(2016-11-27):
有魔友说“哥们 咱们都是专业相机拍出手机效果啊”。这下好了 相机照片没导出都没得看高清图了。我的相机微距不行,拍芯片还是得手机,虽说像素渣……
我首先是通电 清除固件 刷我需要的固件。然后做下基础校准。
usb led板没有,原来是改到了gps上但还没有卖的。
还有就连ppm板都没有……真省!

之前买了个带探头的温度计,比红外靠谱 直观,精度不考虑 就看到底“补”了没有。我睡觉时间看室温“6摄氏度”,河南,农村没暖气……
cubd的外壳是铝合金的,本身温度比较低,具体结果大家可以看图。
加温方式???没给回复。电阻?还是pl发热膜未知。
因为没直接贴到主板上所以未测得官方说的60摄氏度。
有魔友问我温补怎么样,根据他的叙述pix在他那直接启动不了,或者启动后又……
现在很多飞控都带有温补,对于北方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曾经零下十度飞行,也可能是冻坏了加速度计出了问题导致炸鸡~

电压,我是改数传接口 确定电源正负极测了下。用usb跟电流计供电的电压区别 。
在魔友交流中很多说自己的飞控出现电压在4.7-4.8的情况,官方给的说明细致到每个接口的接线颜色 电压 可以直接参考。
电流计输出是5.3吧。

拆开cubd看到独特的“席梦思”。海绵相对来说比较软,看到配重块。关于减震上之前牛牛说的咱们用的泡泡减震板,一个减震球的适配重量是200g???飞控才多重,所以有些减震效果并不好……
实际使用效果?这两天忙的吐血刚完成pixhack v3试飞1355四轴……没时间飞。精灵里又装不下 下周试了……

处理器跟减震之前有一个接口连接,拆开时小心点。

楼主:
gps二号接头可以插雷讯家的hack的gps,根据接口定义改线,或者需要设置参数开启。感谢zhangsir提供的参数。另外新固件支持载板磁校准有兴趣的魔友可以试试,我试过 不行呐……
温补是靠电阻加热。外置usb led原来是改到了gps上,但是还是没售的 自己改个吧……

网友A:
这个是国外的新产品啊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飞控上的盒子是imu吗!v3会解不了锁,好像和天气冷有关系

网友:
看的心痒痒

网友:
太大了,不是我的菜  我心目中的飞控就是dji naza那种

网友:
第8张图的那个地面站能分享做法吗

网友:
期待全方面测评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国外的新产品啊

这是国产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