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样才能用充电宝充1S电池

楼主(2016-11-27):
如题。求教。谢谢

网友:
请zxc850414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
买个小四轴的那种USB充电器

网友:
可以淘宝买一个4056锂电池模块,或者找以前手机用的那种座充

网友:
淘宝买一个几块钱的锂电池充电器就行

网友:
这种啊?没玩过

网友:
把一根线插充电宝USB数据线剪断,至于多长看你的需要,然后把线拨开你会看到四根线如果带屏蔽线的话那就是五根,至于几根你不用管了,找出黑色和红色线连接到可以充你锂电池的那种插头上,红色正极黑色负极不要接错。然后呢就ok了。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电池必须要有充电保护板,如果没有可能会过冲!如果没有保护板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看一看你充电宝的输出电流,然后再看一下你电池的容量计算一下充电时间,定个闹钟提醒自己及时拔掉电池。一般充电宝的输出电流在1安左右如果你的电池是500毫安那就是充半个小时。换算公式,请问度娘

网友A:
先升压模块升压再接恒流恒压充电模块充电,所有模块某宝皆有,成本:经济版50以内;豪华版百元以内,望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升压模块升压再接恒流恒压充电模块充电,所有模块某宝皆有,成本:经济版50以内;豪华版百元以内,望采纳 ...

有那种降压模块 输出就是4.2v的 两块钱 就可以

网友:
不加邮费2块钱就可以解决

网友:
4056,4057都可以,简单,淘宝能搜到

网友:
用4046芯片,TB有卖的,如果觉得1a电流不够用的话可以并联

网友:
这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