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炸鸡后1号电机始终上电求解!!!!!!!

楼主(2016-11-27):
    如题,F3_EVO brush,刷的betaflight3.0,短了2S电触点,用的r6d的ppw连接,不注意撞在床柱上翻了个跟头,然后拔了电池,重新上电以后1号电机始终在疯狂的转,上控后还转,去掉接收机上电后一样转,总之就是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焊接时很注意,电焊技术也不是很差,求解,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哪位大神给个建议,我这个F3是V2版,支持空心杯6轴。

右下角一号电机位

网友A:
线检查1号电机驱动mos

网友:
头像亮了 头像亮了头像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检查1号电机驱动mos

驱动mos管坏了?这可咋办,咋检查

网友:
你试下重新设置下飞控,set motor_pwm_rate=1000  。save保存试试。不行就刷下固件再这样试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B:
你蓝色那根线短到水泥电阻上了吧

网友:
硬件问题了吧?能把设置炸乱的至少我没经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mos管坏了?这可咋办,咋检查

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蓝色那根线短到水泥电阻上了吧

这个电阻本来就是和这个触点连在一起的,6个电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用过,不敢瞎说

网友(2017-06-22):
如果mos坏了,直接换个同型号的。

网友(2017-10-27):
路过,看看怎么解决,学习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