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买个一体屏幕,在看鹰眼小灰手,在一代和二代之间犹豫。

楼主(2016-11-27):
二代支持HDMI有木有用?二代做工比一代好么?整整贵了100大洋。有必要上二代么?打算N年以后换视屏眼镜。另外还有别的什么一体屏幕推荐么?要物美价廉滴。谢谢了

网友:
这个看你的需求

网友:
一般玩玩一代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鹰眼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
现在自组的机子模拟图传用的多,没有HDMI信号输出,所以只是用于模拟图传没必要要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如果要一屏多用带HDMI信号输入就很方便,可以接电脑也可以当大疆精灵和悟的第二监视器(悟支持HDMI输出,精灵3 4也可以升级HDMI模块)

网友:
一般人用一代就可以了吧

网友:
量体裁衣,囊中羞涩就一代,家财万贯就二代。既然你都考虑以后眼镜何不把钱放到刀刃上咧?

网友:
如果以后准备上眼镜,屏幕去安防店买个100多的就够练手了。只飞屏幕的话,鹰眼锐视带dvr的情怀版或者旗舰版

网友:
来个二手的先玩玩

网友:
眼镜是最后的归宿 建议买便宜的 HDMI接口对穿越来说没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