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搭载云台跟相机,怎么搭配?

楼主(2016-11-27):
有台450想改成航拍机,需要买些什么配件

网友:
自己组装的,没有成品机好,还不如买成品机,450拿着练手玩玩吧

网友:
真的想航拍,现在成品的入门精灵3就够用价格也降下来了,我也是自组一路过来,虽然学到不少,但但从出片效果和出勤率还是成品的方便实用。自组就各种折腾,续航、云台调试、图传各种折腾,好不容易调好了有时候又容易出问题,远没有成品机维护和稳定性好。只是为了体验装机和研究技术的乐趣可以自组慢慢折腾。而且成品机上手快,可以把调试节约的时间用来练习飞行及技术和航拍技巧。最关键的是同性能级别的入门机的出片效果成品机投入远没有自组机高,现在精灵3高级版4K出头,自组机架动力电池相机(便宜的可以用几百的运动相机,好点上gopro4 5)加上云台和图传监视器投入远远超过4K了

网友:
真的是买大疆比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