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种云台 传感器有几种安装方法? 求上图

楼主(2016-11-28):
我这样的这个位置 不能90度 因为线会撞到云台。我也不知道这种传感器还有什么装法。还是随便装。不敢轻易动。请各位高手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老毛子的就这样啊

网友A:
取下来贴到另一边,再校准一次就好了,这有啥不敢动的

网友:
线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贴到另一边,再校准一次就好了,这有啥不敢动的

随便贴哪边都可以吗
是不是要六面校准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贴哪边都可以吗
是不是要六面校准这样子?

右边换左边还在同一平面,简单校准就好了

网友:
云台好像都不能随便转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换左边还在同一平面,简单校准就好了

就点一下校准陀螺仪就可以?

网友B:
无法回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回答的问题。。。

就是传感器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换左边还在同一平面,简单校准就好了

你其他云台懂吗 能留下QQ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其他云台懂吗 能留下QQ吗

其他云台?自组航拍没玩多久就出了买精灵了,就玩过bgc毛子云台,其他的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云台?自组航拍没玩多久就出了买精灵了,就玩过bgc毛子云台,其他的没玩过

这种 不知道什么云台

网友:
这个没用过,顶个吧!

网友C:
如果买的是校准好的就不用调了,没通电是重心基本平衡,通电会自动水平的。二轴云台只有一根信号线是控制俯仰的,直接插接收机就可以,范围可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买的是校准好的就不用调了,没通电是重心基本平衡,通电会自动水平的。二轴云台只有一根信号线是控制俯 ...

我这个云台已壮烈牺牲 现在有个新云台 出现新的一个问题 可否私聊 教一下 1341140004扣扣

网友:
回帖就能挣牛币 吗  ?    我- - 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云台已壮烈牺牲 现在有个新云台 出现新的一个问题 可否私聊 教一下 1341140004扣扣

直接在这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这问吧

这不能传视频。...没视频 说不清楚这云台到底发哪门子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