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关遥控器测试返航,结果电机直接停转了。

楼主(2016-11-28):
前天发现的APM这个问题。单独打RTL模式,自动返航很正常,但是如果采用关遥控器的方式,则飞机电机停转,返航失败。
我在地面战界面上可以看到先是转到FBWB模式,几秒以后转到RTL模式。但是飞机并没有按照返航模式进行动作,测试了几次,均是电机停转,并没有实际进入返航。

再说明一下,开遥控器的时候打返航模式,非常正常,绕圈也正常。我的问题是,关遥控器的时候,地面战显示也进入RTL模式了,但电机却停了。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关遥控器油门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什么遥控

网友:
不懂帮顶应该还是失控保护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遥控器油门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什么遥控

我用的是乐迪AT9S遥控器。您说的关遥控器油门失控保护的设置,是指MP地面站软件上的设置吗?我记得设置的是失控后先转到FBWB模式,然后5秒后转到RTL。我关控以后,地面站上显示模式的变化也是对的。

楼主:
我设置的返航高度是100米,测试高度大约30米左右。开遥控器状态下,手动切换到RTL模式,飞机正常爬高到100米后在头顶定点盘旋都很正常。

从地面站上的模式变化来看,关遥控器失控后确实转到RTL了,但电机停转,飞机开始下降高度。从手动切换RTL模式后飞机正常爬高应该可以判断,也不会是海拔高度和陆地高度的设置问题。

头疼~

网友B:
失控返航,舵量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舵量怎么设置的

我提到的问题是电机停转,不是舵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恼火

网友C: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了吗??我记得油门值要低于975以下才可以触发,地面站保护也得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了吗??我记得油门值要低于975以下才可以触发,地面站保护也得勾上

这些都设置了。关控以后,地面站开始显示故障保护,几秒后自动转到RTL模式。如果设置问题,那么地面站也不能自动显示为RTL模式吧?

网友B:
设置失控返航,如果油门设置为○的话,电机也是不转的

网友:
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失控返航,如果油门设置为○的话,电机也是不转的

您说的油门是指地面战中设置的那个油门吗?我设置的是40%。手动打到RTL模式,飞机返航是正确的。

网友A:
我飞多轴的时候,我记得apm的关控的失控保护需要有门通道低于一定的数值才能关控启动返航,还是你失控保护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多轴的时候,我记得apm的关控的失控保护需要有门通道低于一定的数值才能关控启动返航,还是你失控保护 ...

感谢您的指点,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失控保护的油门通道没有低于一定数值,即使关控后APM的地面站软件已经显示为返航模式,那实际上也是假返航,并不是真的返航?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我借用别人的一个图片,我飞四轴的时候,设置失控保护,遥控关闭的时候,需要第三通道低于我图中红圈1内的数值,然后2处设置总是rtl,固定翼我不知道什么界面,我估计和这个差不多,下边的地面站失控保护不需要勾选

网友:
没有遇见过,就此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借用别人的一个图片,我飞四轴的时候,设置失控保护,遥控关闭的时候,需要第三通道低于我图中红圈1内的 ...

我晚上回去把这个界面拍张照片。非常感谢您的热心。

楼主:
这是开控状态。

这张照片是开控状态。

关控以后,飞控故障保护,进入RTL模式。

这是关控状态。

目前这个设置就是前几天外场测试关控返航的原始参数,还没有做任何改动。

从地面站的反应来看,都是正常的,关控以后,先是转到FBW/B,然后自动转到RTL模式。但当时测试了多次,电机均停转。

楼主:
其中有个细节,遥控器上也有一个失控保护,刚才我查看了一下,好像油门设置的是4%。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飞控?不过,既然飞控已经声称进入了返航模式,那按理来说就应该执行飞控自己的一套动作啊?这个要等找时间出去再试验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地面站遥控校准那里。关控后油门的舵量在不在百分之50-60。如果关控后油门舵量低于这个值就有可能电 ...

非常感谢,晚上回家试试,不过这个必须要让飞机在空中时候才有可能吧。如果是在地面测试,那电机肯定是停转的。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E:
失控返航应该是飞机超出了摇控的范围就自己返航,前提是你的摇控要开着,如果你把摇控关了那就不是失控是停止,摇控器无输出电机当然停止转动了,这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返航应该是飞机超出了摇控的范围就自己返航,前提是你的摇控要开着,如果你把摇控关了那就不是失控是停 ...

如果遥控器开着超出遥控范围,实际上就和遥控器关闭是一样的。如果飞控还能知道遥控器是开着,那就说明没失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器开着超出遥控范围,实际上就和遥控器关闭是一样的。如果飞控还能知道遥控器是开着,那就说明没 ...

实践验证一下

楼主:
哈哈,开着遥控器等到飞机收不到信号了,结果万一不返航。
不过这种事情,通常被称做“一键放生”,阿弥陀佛~~~善哉~~~

网友F:
失控返航跟遥控器的设置也有关系的 不光是你飞控那边的设置   泡泡教程有  自己好好找找   9楼说的舵量就是你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控返航跟遥控器的设置也有关系的 不光是你飞控那边的设置   泡泡教程有  自己好好找找   9楼说的舵量就是 ...

可能说的舵量是指油门的舵量吧?泡泡老师的视频看过多次了,而且当我关控以后地面站显示已经进入返航模式,如果遥控器的舵量设置有问题,那按理来说APM不会判断失控进入返航模式。关于这个细节,我在这个帖子里说过很多次了。
我的问题是,在地面站已经显示处于返航模式的时候,电机停转了。而手动打返航的时候,飞机返航则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设置失控返航,如果油门设置为○的话,电机也是不转的

觉得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觉得就是这样

你看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
慢慢研究  失控保护

网友:
不会吧,我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7-06-27):
我今天也出现了中途断断续续电机停转,楼主的失控电机停转和我的情况有点差别,问题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