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飞控mos管短路更换历程

楼主(2016-11-28):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买过来刚装上玩的挺爽的,后来不知怎么只要一上电1号电机位就满电压用电流表一测和电池电压差不多,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不论怎么设置刷固件都是这个问题,我估计就是硬件问题了,能不能用别的电机位替换1号电机位,谁知道控制台命令怎么弄啊,求大指教
经过一天的摸索和各位大神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
mos管短路引起的,因为主板太小也没有专业的设备,就用我这60w的剪头烙铁搞得,毛手毛脚,韩坏了6号电机的mos管,最终成功拆下5号电机的mos管,小心翼翼的焊上,邮费了好大劲补了锡,纯手工贴上的啊烫死了。
下图,5号和6号的电机mos管已不知去向哈哈。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焊接的时候焊锡落哪里了。应该是短路了,实在不行就换一块吧,反正现在也便宜了,六十多块。

网友:
检查电路板看看,不行用六轴模式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1号电机位的mos管短路,导致一上电就有电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
我也是啊  新飞控还在路上  回来继续还是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