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KONG 20A 电调的断电模式如何切换

楼主(2016-11-28):
该电调装在室内小无刷穿越机上用,现在电调默认的低电压电池保护模式是直接断电,通俗说法就是电压较低时,电调就会直接断电。  想更改成降低输出模式,即,电量不足时,电机转速降低,飞机慢慢降落。  求教如何切换???????

网友:
用软件联机调吧

网友:
这小无刷真棒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不懂得不瞎说

网友:
用软件调节更直观、方便点吧。我好奇室内无刷用的是什么电机?多大呀?

网友A:
你这个小飞机什么配置啊,讲讲,电机1104多少kv的,机架是最近流行的那个80轴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小飞机什么配置啊,讲讲,电机1104多少kv的,机架是最近流行的那个80轴距的吗?

7500KV  80轴距

网友:
是DYS的那个电机么?

网友:
你这个桨是哪家的啊

网友:
这个是kingkong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