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充电器咋了?!

楼主(2016-11-28):
看来这充电器算数是语文老师教的啊!
电池重到12.6单片4.2后用bb响跟平衡放电器分别测量相差单片相差0.7

网友A:
请忽远忽近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看下吧,别太相信bb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看下吧,别太相信bb的精度

回头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忽远忽近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没有最佳答案的按钮呢?

网友:
用万用表

网友:
这个不懂啊

网友:
BB响这东西怎么可能靠谱

网友:
bb响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第一bb响精度有限 最好用skyrc那种液晶显示的 要不然用万用表
第二 b 6精度更不行

网友:
三位的万能表测吧,BB响显示的数字很粗的,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这俩一个是乌鸦一个是黑猪,都是一样黑

网友C:
bb响和B6有的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和B6有的B了!

嗯呐一个爹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呐一个爹生的

万用表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靠谱点!

用b6充完电4.17 4.18 4.18再用普通充电器充完一测4.20 4.22 4.23不是用的dd用的平衡放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