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四轴重量合不合适

楼主(2016-11-28):
我的机子是下折叠670四轴,配置是疯狂4108 kv400, 15寸桨, 电池6S 5500,,空机1.7KG,起飞重量 2.5KG,,想问一下,这个重量重不重?如果加上云台估计会更重

网友:
550起飞重量5斤的路过……

网友:
680满载将近4公斤起飞的路过

网友:
4108这个重量应该没问题,起飞试试,基本上我感觉50%油门以内起飞应该就不算重

楼主:
我用的是玻纤板和铝管,会比碳纤维重一点,真正重的主要是脚架,一对脚架190g,太重了

网友A:
电机拉力足够,就是电池至少应该上6s 10000,才能保证20分钟左右的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拉力足够,就是电池至少应该上6s 10000,才能保证20分钟左右的续航

请教一下,怎么计算理论悬停时间??

网友B:
我是700 四轴    郎宇4108   380kv  配1552折叠桨    5200mah     续航10分

网友:
你还是tm的电机,配15寸桨,这么点起飞重量,小意思啦

网友:
放心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700 四轴    郎宇4108   380kv  配1552折叠桨    5200mah     续航10分

续航才10分钟,不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续航才10分钟,不爽吧?

肯定不爽,都没挂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坑

现在该咋办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D:
重新装一台。没挂东西续航才10分钟,肯定是没配好。重新装过一台正确配置的。 ...

如果把云台、山狗都挂上10分钟是不是能接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