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我又来啦。图传我想买个ts5828。这个质量和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11-28):
有用过这款的么?耐用否?求教。

网友A:
5828和5828l都是低端产品,发热量不算大,稳定性中等,距离1-200米无压力,优点便宜,小巧,宽电压2~6s。
我的建议是:一根好天线比图传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你还好么?我多发几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28和5828l都是低端产品,发热量不算大,稳定性中等,距离1-200米无压力,优点便宜,小巧,宽电压2~6s。

3q3q3q。万恶的字符限制。

网友C:
主要是便宜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便宜实惠

怕用个两天就嗝屁了。就是担心质量。反正也新手,买个便宜的练练手再说。

网友D:
不要发这种帖子。这问题还用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发这种帖子。这问题还用说吗?

意思是便宜无好货么?

网友:
买TS系列的,要认准BOSCAM,这个才是最正宗的创欣科。别的都是假冒的。

话说200mw 创欣科,有朋友飞了2.5km。质量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28和5828l都是低端产品,发热量不算大,稳定性中等,距离1-200米无压力,优点便宜,小巧,宽电压2~6s。

天线有经济实惠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用个两天就嗝屁了。就是担心质量。反正也新手,买个便宜的练练手再说。

3架飞机,一个欧姆威200挂了,一个FOXEER600挂了,唯独一个5828还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