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SD能显示,就是数字显示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11-28):
大家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啊?

网友A:
是不是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接错了

不会的我检查好几遍

网友B:
重刷别的版本的OS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别的版本的OSD固件

怎样刷固件啊?从地面站软件吗?

网友B:
用USB转TTL板刷OSD,网上有专用软件刷OSD,具体可以去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转TTL板刷OSD,网上有专用软件刷OSD,具体可以去搜搜。

从软件直接刷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软件直接刷固件吗

你自己去淘宝卖OSD的卖家那里找找宝贝介绍里面应该会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办法都试过后还不行,不妨把Tx跟rx换一下。不能tx与tx。必须Tx接rx才能用。

我对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刷飞控固件

网友D:
osd刷机,然后地面站启动osd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刷机,然后地面站启动osd遥测

地面站软件哪里启动?

楼主:
解锁电机转只能看见电压变化其他没有变化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地面站软件启用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有时间,只是数据不更新,应该是Tx没和rx接对!因为我刚开始也是如此。

弄好了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E:
你这多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多大轴距?

飞越650

网友:
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