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数值没有变化

楼主(2016-11-28):
动了飞控水平没有变化,论坛谁知道啊?

网友A:
在地面站上设置,启用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上设置,启用OSD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重刷一下

网友B:
小飞手好用么?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飞手好用么?质量如何?

一般般吧

网友C:
不知道,我用郎宇4108   380kv   1552折叠桨   5200mah    续航才十分。   4110和4108区别怎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上设置,启用OSD

地面站软件怎样启用OSD?

网友:
好啊不懂

网友D:
地面站OSD遥测,勾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OSD遥测,勾选试试

都勾选了

楼主:
飞控解锁电机转才能看见电压变化,其他没有变化

网友:
难道是osd没有启用,或者是连线不对?

楼主:
终于解决了,地面站软件启用遥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用郎宇4108   380kv   1552折叠桨   5200mah    续航才十分。   4110和4108区别怎么这么大?

我用的900轴距6轴4110电机,差不多也是10分钟5500ma样子

网友:
好多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900轴距6轴4110电机,差不多也是10分钟5500ma样子

这个配置不错